Cq40 amd cpu上了速龙X2双核后电流5a

楼主(2013-05-22):
有同行遇到这个情况吗,而且摸到一小电感线圈发烫严重,一坦电容Pc202击穿还白烟,pq202下管也击穿,全部更换连供电芯片也更换后出现Cpu电压不出来,Cpunb电压也不出来。再不敢上Cpu,拍扩大故障,原本故障很单一,就是开机无显,确认是北桥虚焊,就上了Bga,修好有显示了,店里有只Cpu想试下是不是好的,就装了没想到上电电就2A多后直奔3a,发现不对劲就断电,拿下cpu上电Pc202还烧了,直接来了个明火,干那么第一次,看着很严重,5a大短。现在心情很烦,该换也换了还是没撤

网友:
怎么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阿?

网友A:
你的尝试,让我等人。望而生畏。。

估计没救了,桥挂了么?北桥?
这个板子,淘宝300多吧?

网友:
那电压不到桥,不关桥的事,烧了挺多管子

网友:
PC202那电容直接起火了,PQ201 PQ202有一个管击穿,保隔的一个P管子击穿,LM393烧坏,最后连那线圈电感及电源管理芯片更换后修好了,但是这仁宝的必须相同型号的MOS管代换,不然继续会烧东西的,我查了一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尝试,让我等人。望而生畏。。

估计没救了,桥挂了么?北桥?

当时也不知,反正是因那CPU引起 PL201电流激增,然后那PC202坦电容就击穿了,芯片不用想都挂了,不清楚那CPU坏了没,反正以后CQ40 AMD换CPU都要注意喔

网友:
CPU供电烧了一大串

网友:
当第一次上电大电流的时候楼主断电 那么楼主就不要在第二次加电了 用表打下值看有无元件烧了啊 结果第二次不加U加电 直接烧的更严重了

网友:
是的,第二次没检测清楚再次上电的情况下只会烧得更厉害

网友:
插错过阻值卡看见冒烟的,但CPU还是没有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