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WD500G的硬盘老是有X号磁道错误。

楼主(2013-05-22):
WD500硬盘数据线换过。第一次测坏道时有20多个x号错误。都在7%以前。修复后从装系统正常。一星期后。同样问题还是有X号错误。但系统还能进入。错误6处。还是在7%以前。修复后从装系统正常。硬盘刚换没1年,主板N68。怀疑是主板南桥问题。高手看看!
硬盘

网友A:
光驱读盘错误!用U盘装的系统!

网友:
楼主是怎么修复的?把硬盘前10%删除分区还不行吗?

网友A:
删除分区?又不是色块干嘛要删除分区啊!mhdd修复就好啦。我就是觉得不像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坏道修复的不稳定,如果,怀疑是主板的问题的话,可以换电脑或者换硬盘试。

网友:
修复不彻底。多修复几次。看情况

网友:
红叉能修好但是不是永久性的,过段时间又会出来,不信你找几个类似硬盘修修看,系统可以安装也能用,但是可能会死机什么的,

网友:
先考虑是不是电的问题 电源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