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求助帖,东芝C600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不亮无暗屏现象

楼主(2013-05-22):
如题,笔记本屏幕没任何反应(和不开机一样)开机就好像屏没有上电,但是外接显示器就可以亮进系统玩一切正常,跪求简单检查内屏不亮外接亮故障检查流程,本人是笔记本维修新手,维修阅历不到三个月,求大师帮助,小弟在此谢了

网友:
直接干显卡!

网友:
若果屏 没有问题 屏线正常 就可以加焊显卡 ……

网友:
先干显卡 干了不行再慢慢找个图纸分析内屏显示信号的线路与信号

网友:
最大的嫌疑犯是“显卡”,建议BGA或重直

网友:
查edid,波波点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