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进水

楼主(2013-05-22):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笔记本电脑说是进水了,能开机一会可以亮一会不亮,不亮时电流跑到1点几,请教应该先查哪,进水的地方没有痕迹

网友:
y应该是EC吧 供电吧

网友:
什么型号的啊,可能那里有腐蚀断线了吧

网友:
直接放烤箱 10MIN  之后说不准你会有发现!

网友:
直接先烤一下主板 说不到一定楼主你最后会有好的收获  =烤了还是不行的话只有按照时序来一步步的查了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不好修哦

网友:
检查过了没有腐蚀的痕迹

网友:
这个问题一点点查吗,找电路图。从保护隔离查起

网友:
板子是LA4142P广达的

网友:
谁有广达的点位图软件

网友:
进水就不要开机了,先把机子打开,拿吹风机吹一下,然后从供电电源部分依次量起。你说的这个局部电流问题可以找到和这个电流有关的芯片,一个个排查

网友A:
CPU附近的那个电解电容正负极相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附近的那个电解电容正负极相通

你是装着CPU量的吧?进水了没痕迹有可能进的时间不长,水刚刚干了。烤箱烤下,没烤箱BGA上烤下也行,会有发现的

网友:
对是装着CPU量的

网友:
请问这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