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理解

楼主(2013-05-22):
一台笔记本中同时采用了哪些总线,既然总线都是一样的频率通信,那南北桥时钟网卡时钟频率不一样起什么作用呢,怎么去理解这个阿,请详细回答,谢谢了.

网友:
笔记本声卡是什么总线连接的阿?

网友:
每一条总线的频率都不一样的

网友A:
FSB前端总线, CPU---北桥     北桥----南桥  DMI总线    南桥----PCI设备   PCI总线   LPC总线,  两个相连的设备他们需要一样的时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SB前端总线, CPU---北桥     北桥----南桥  DMI总线    南桥----PCI设备   PCI总线   LPC总线,  两个相连 ...

PCI设备有哪些呢   请详细说一下.          {声卡算PCI总线还是什么总线}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CI设备有哪些呢   请详细说一下.          {声卡算PCI总线还是什么总线}     谢谢!

老的网卡。老的读卡器,老的PCMCIA卡等

网友:
真的很难答这个问题!
打个譬如!时钟就像是人体的血液,血液有多种!A/B/AB/O/K型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的网卡。老的读卡器,老的PCMCIA卡等

恩,谢谢月饼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