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楼主(2013-05-22):
由于此机试I3的cpu ,本人是第一次维修,写下次贴给自己留经验。同行送修一台联想G470,刚拿来的时候无待机电压。次机本是用差usb烧的。询问后测试待机5V阻值正常。看图纸上用的是RT8205  而实际用的是51125.  测试51125的8脚和17脚无电压。主供电正常,更换后3  5v顺利的产生了。3   5V是有了。此时待机电流在0.21。短路了。跑线路+5valw经过的一个sy8033bdbc2 3脚和 8 9 10脚直接通了。此芯片是同过控制它的5脚来产生1.8v的  接电流表测试此芯片的输入 和输出都是5v。说明此芯片坏,3天时间定了一个sy8033bdbc 。更换后5v输入1.8v输出。待机0.05正常了。感觉比有的机子待机偏高。按开机键,电流两次跳变0.84-0.95不动了。测量出ISL95831控制的两组电压都没出来,+CPU_CORE   和  +VGFX_CORE电压没出来,此机用的应该是I3的cpu,此CPU集成显卡功能。我现在明白了现在笔记本上的双显卡了,原来是在cpu上,我以前总是在板子上找不到其他的显卡。往大师别笑。上论坛收像这样的情况有的是CPU座子空焊   有的是做桥和换U好的。于是我将桥和座子都加焊,无果。。。因为这个CPU 不好找,所以只能先做前面的了。没想到刚好昨天有一个人将他的I3的hp笔记本送到我这里帮他看看。于是拆了cpu,怀着忐忑的心装上试机(因为这一个cpu二手的都要350,这个hp的笔记本拿来的时候是好的,如果我这下试机给搞坏了那我得陪一个),按下开机键,0.84-0.96-1.12-1.3-1.2显示了。联想LOGO出来了。心情那个高兴。随后将CPU装了回去。维修到此结束。(此机待机时有3  5v产生。I3集成显卡功能。好像记得有一个电感对地阻值只有0.4欧。属于正常的。)

网友:
ISL95831是CPU供电芯片?

网友:
CPU核心供电和CPU显卡供电控制芯片

网友:
学习了,只要修好了走点弯路不怕啦

网友A:
那后来换cpu还是?

网友:
一直看不懂电路。不知道大家怎么学会的!求教

网友B:
这个机器应该不是使用USB坏掉的,应该时候大小写键盘按键下面,c壳的位置和主板短路导致,处理器和主板同时损坏,爱信不信,不详细解释,我修这机器多了去了,都这德行

学习啊、、、、
小孩说的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应该不是使用USB坏掉的,应该时候大小写键盘按键下面,c壳的位置和主板短路导致,处理器和主板同时 ...

一开始是联想售后的哥们给我说的这个情况,后来修的多了,才知道是设计的缺陷,

网友D:
现在主板修好了,但是客户的CPU又是坏的,要是碰到难缠的客户不好说话!

网友:
这个本居然也有设计缺陷?

网友:
设计缺陷是我们的福音呀,换CPU再修主板几大白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应该不是使用USB坏掉的,应该时候大小写键盘按键下面,c壳的位置和主板短路导致,处理器和主板同时 ...

。。怎么预防?。。我自己用的就是这个机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应该不是使用USB坏掉的,应该时候大小写键盘按键下面,c壳的位置和主板短路导致,处理器和主板同时 ...

这机器设计的太坑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是联想售后的哥们给我说的这个情况,后来修的多了,才知道是设计的缺陷,

我估计现在客户也不知道怎么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明明是个时钟啊

联想G470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明明是个时钟啊

ISL95831这个图纸的53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主板修好了,但是客户的CPU又是坏的,要是碰到难缠的客户不好说话!

不好说话,有不好的药治。。。。。。。。。。。。。。。

网友:
又是设计缺陷,联想的缺陷也太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后来换cpu还是?

我没换,让客户自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