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E不触发

楼主(2013-05-22):
今天接到同行送修的一块华硕华硕P8H61-M LE不触发的主板。用的是I3 2100的cpu测量所有待机电压都正常,开机按键上有3.3v,开机无反应。无奈之举将COMS电池去掉短接几秒都。上好电池。再开机正常了。接硬盘安装系统正常,但是没发现网卡。仔细检查网卡周围发现有腐蚀的痕迹,用阻焊膏涂了后用风枪吹。再上机发现网卡了。一切正常。

补充内容 (2013-5-25 14:32):
本人第一次维修H61的主板,记录了跑码:19-20-32-60-62-78-b2-98-99-a3(到此主板显示)

网友:
就这样啊?

网友:
台机不触发怎么和cmos放电还有关系啊

网友:
这机器就没PCI卡槽
只有迷你型的,怎么插诊断卡啊,

网友:
放电就好了这些问题有时候的确很难解析清楚,求大神指教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呀,可能不认网卡我就直接换网卡了,你应该考虑是网卡虚焊吧

网友:
还得返修!准备32.768和谐振电容迎接吧!

网友:
不会给老麦说中了吧

网友:
COMS电路保护了   放电时可以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