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图型化BIOS的笔记本,怎么不能用U盘启动,不知道是那项设置没调好?

楼主(2013-05-22):
启动菜单和启动顺序都调好了,要么是按了boot menu   F10 后没有USB-HDD 就是选项。或者是有USB-CDROM  选择了,也只是屏幕左上角一个光标一直闪。  这种EFI 的BIOS  不知道那里有个设置项来控制这个的。

之前也遇到一台联想的一体机,比较新,是蓝色的白字的BIOS  也是一直在 BOOT MENU  里没有U盘     后来,调了下某个选项,就能在BOOT MENU菜单里出项U盘。

现在是,一台HP CQ 系列的本子,如上图所示的这种类型BIOS 有EFI 选项的,有USB-CDROM  还是引导不了。另一台 有,能引导,量产型的U盘,UD类型启动U盘 BOOT MENU 菜单里面都认不到U盘
==============================================================
对这种图型化,带EFI 选项的 BIOS 想成功启动U盘  还是有点。。不解

网友:
楼主,我用杏雨梨X的U盘  还真没遇到过不能U盘启动的电脑呢。呵呵  二合一的 又是量产  又是HDD启动引导的。

网友:
如图上发的这种BIOS版本的 笔记本能启动不

网友:
没有万能的,多备几个启动盘或者U盘

网友A:
启动U盘我都有6个,感觉还是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U盘我都有6个,感觉还是不够用

       需要这么多?我就一个慧荣8G一个银灿32G,慧荣量产XP,银灿量产WIN7,再在移动盘里备几个不同的GHO文件。基本通杀。        感觉还是慧荣的量产完兼容性好些。

网友:
直接按F9快捷键

网友B:
用U盘什么的不能装就直接拆硬盘下载装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U盘什么的不能装就直接拆硬盘下载装呗

试试按F9快捷键

网友:
把UEFI的启动模式改掉。不要用这个模式,

网友:
efi模式是什么,求解释下

网友:
唉,启动不了,不想拆盘。。

网友:
换个U盘试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