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达BL/C#,D/C#的实验。

楼主(2013-05-22):
谁手里有广达板,插入适配器,电压19V。帮忙测下BL/C#的电压值

=========
我经过测试,结论是:

如果机器中有BL/C#和D/C#都有。那么BL/C#和D/C#是结合着用,适配器模式下都为3.3v,如果把ACIN干掉,那么BL/C#为高,D/C为低。没电池无法试电池模式。

如果只有D/C#,那么适配器模式下D/C#为低(需要检测到适配器),电池模式下为高3.3v。
1、适配器电压19V,ACIN正常。  D/C#持续为低
2、适配器电压19V,ACIN不正常,D/C#先高,后低(因为先高所以隔离管过不来了,EC断电后,D/C#为低了。)
就算这时隔离管又过去了,但待机芯片已经保护。不再出3VPCU了
3、公共点或者电池直接接11V-19V,EC都持续有电,所以D/C#为持续高。因为检测不到适配器。

网友:
饼哥 我明天测了 发给你 今天太晚了 没在店里

网友A:
查看了一下广达图纸,这个是一个双向传输信号,用来检测单独用电池时的电池电压!如果单独用适配器供电应该保持低电平!
作用应该是配合D/C#发现适配器有问题时可以拉下ACOK信号关闭AC供电!否则这个D/C#就没有了存在意义了!

网友B:
我发这贴只是为了回应 拂泪飞花的质疑。呵呵
我始终认为,BL/C#是监控电池放电电压的,当电压不足7.5v时,置高BL/C#给EC实现断电

但拂泪飞花说经过验证和多次分析,觉得这个正常时就是高,我不想争论,大家帮我测试下吧。如果我错了我也好改正呀。呵呵

原帖: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270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了一下广达图纸,这个是一个双向传输信号,用来检测单独用电池时的电池电压!如果单独用适配器供电应该 ...

你这个图的作用我认识是
当公共点电压足够时,比较器输出低,如果此时检测不到适配器(D/C#为高),会拉低ACOK截止PQ9.
其实,可以把PR39装上,比较器输出脚到PR39的线路各断开,这样来分析。

网友:
看图左下角  BATT LOW 7.5  我觉得也是当电池电压低于7.5V此信号BL/C#为低PU3的4PIN 输出低电平

网友(点评):
bl/c#是2个信号,高时BL有效,低的话C#有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发这贴只是为了回应 拂泪飞花的质疑。呵呵
我始终认为,BL/C#是监控电池放电电压的,当电压不足7.5v时 ...

如果是高电平的话比较器也输出高电平!那么PQ8就无论怎样也没有了作用!包括这个电路也没有存在意义!干脆只装PR39就可以了!所以必须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高电平的话比较器也输出高电平!那么PQ8就无论怎样也没有了作用!包括这个电路也没有存在意义!干脆 ...

首先对拂泪飞花表示感谢,提醒了我们对这个信号不能只停留在电路分析。
经实际测量。BL/C#刚开始时确实为低,但过几秒后就变为高了。正在研究EC为何会置高BL/C#
看来,拂泪飞花是高人啊。呵呵

下图通道1是比较器供电,通道2是比较器3脚。被BL/C#拉低了

================
补充:
实测单适配器模式,D/C#和BL/C#同时为高。都是EC发出的
只是不知道是否插入电池后,D/C#和BL/C#会不会同时变为低,也许是需要充电时才同时变为低。
BL/C#   D/C#  的这个C# 就是充电的意思。
也有些广达机器只有D/C#没有BL/C#,这样的,我实测过
1、适配器电压19V,ACIN正常。  D/C#持续为低
2、适配器电压19V,ACIN不正常,D/C#先高,后低(因为先高所以隔离管过不来了,EC断电后,D/C#为低了。)
就算这时隔离管又过去了,但待机芯片已经保护。不再出3VPCU了
3、公共点或者电池直接接11V-19V,EC都持续有电,所以D/C#为持续高。因为检测不到适配器

网友:
饼哥这认真的态度!!赞一个!!关键是我这板还没修好!!再指点一下。
请教广达ED2L联想天逸E200时序上让我不解的一个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3235-1-1.html

网友C:
我的这个板修好了,、但实测BL/C#是低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个板修好了,、但实测BL/C#是低电平。

什么机器,什么模式下?电池还是电源还是都插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机器,什么模式下?电池还是电源还是都插了?

E2DL 我就插适配器,我没装电池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E2DL 我就插适配器,我没装电池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4791-1-1.html
请移步这里讨论。

网友D(2014-08-15):
在适配器状态下,BL/C#应该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适配器状态下,BL/C#应该为低电平

适配器模式,D/C#和BL/C#都为高或者都为低,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