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论坛上的并口电路读取RTD2120S,修好一台ACER AL1916W A

楼主(2013-05-22):
三台ACER AL1916W A 其中2台电路烧坏,另一台通电,指示灯微红、各按键不起作用。
测驱动板上各组电源电压:3.3、1.8正常
测RTD2120S晶振脚电压正常、复位正常
RTD2120串行通讯线电压不跳变
2120在按面板按键时相关引脚电压跟随变化。
初步判断RTD2120S程序坏了。
在论坛上搜索找到并口电路。动手做,从好机上读数据。写入。

网友:
LZ你这台应该是优派的19寸显示器把?我这前修过 我修的是电源板这部分的  这款显示器接三跟线 点不亮这款的显示器 后来修了几次 实在修不了了 就换板 现在还是解得有点亏

网友:
不知道楼主可不可以写个教程上去,不然看不懂。想学习也学不了。

网友:
正在修一台。驱动板一样的。学习下。

网友:
rtd2120有很多的读出的程序只能读出它的程序但里面的菜单的字读不出来,写完之后能开机能亮,不过调不了亮度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