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43td asp0905

楼主(2013-05-22):
主板为上CPU触发掉电,去CPU不掉。EPU ASP0905三相输出有两相上下管G极分别相同为正常值二极管档对地750和540,中间一组1900左右。去掉0905后正常组为上管850下管650,中间组仍为1900左右,坏组G极与0905相应脚相通未断,8.22K电阻正常。更换0905参数依旧。从何处下手?求助中、、、、

网友:
是不是cpi供电短路了?

网友:
相关电容电感都拆了看。。。

网友:
这个ASP0905与ASP0905B是不是不能通用啊。我修到一个板子四相供电中只有两相正常。原板芯片是带B的,我订的不带B,结果换上去就开机掉电,只有换回原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