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G台电U盘量产后出现怪问题

楼主(2013-05-22):
以前量产过几次都正常的U盘 ,最近几次量产都出现量产完成后用来量产的电脑只能发现装有系统的盘,移动盘没有发现(其他电脑可以正常显示两个盘) 这是为什么,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量产方法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有时正常有时会这样呢,有没有人能指教一下......

网友:
在磁盘管理看一下,是不是量产后剩余的空间没分配有盘符!

网友:
u盘掉电丢失数据是什么原因

网友:
LZ是说在你的电脑上显示不出来移动磁盘,但是在别的电脑上可以么?

网友:
那位大哥出来解释下阿

网友A:
另外的那个盘你是需要单独格式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的那个盘你是需要单独格式化的

去哪格呀,量产不是全盘格的吗,我到别的电脑上那个盘照样可以装软件进去使用的,只是量产的这台电脑不显示这个盘而已,再说我以前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量产的,都正常呀,只是这两次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我用的是这些工具

网友:
你可以用diskgen看看U盘的分区情况 有的确实是需要格式化一下单独分配盘符的

网友:
应该是没有格式化吧

网友:
还是进磁盘管理看看分配了盘符没有

网友:
一般都是主控的兼容性问题,不是什么主控的U盘都可以拿来成功量产的,推荐两个:USB2.0 用群联的,USB3.0选银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