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过了cpu才会有内存波形

楼主(2013-05-22):
有没可能cpu复位没产生,内存有波形。本人是小白,望大家教导下

网友:
一般诊断卡都会有说明,供电,时钟,复位,接地,帧信号,4条数据线。一共9根线

网友:
不可能存在。。。

网友A:
时序是INTEL公司制定了的,前面没过是不可能产生后面的信号或供电的

网友:
不可能的。。。。。。

网友:
看到高手回答学到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是INTEL公司制定了的,前面没过是不可能产生后面的信号或供电的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