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笔记本的维修与选购

楼主(2013-05-22):
购买二手的笔记本,哪种维修的机会少点呢?打算用THINKPAD,要LED屏,最好15寸,给个建议!

网友:
同事建议清华华同方,怎么样?

网友:
还可以的。。

网友:
THINKPAD的内部排线太乱,不规范。是我就选ASUS、DELL、东芝,板型好取屏取主板方便。HP取屏最麻烦

网友:
不建议入手二手的,问题多,没保障,现在一般配置的Thinkpad笔记本也才3000多,有条件可以选择

网友:
感谢各位的建议,我会腐考虑下再出手的!

网友:
用intel 平台的,对性能要求不高,选集显,基本没什么后顾之忧。

网友:
易迅现在在搞活动I3 第3代的CPU  HP才2799大洋  我不是有了 。我都想买了

网友:
二手也有好的,就看你的运气了,要买那种没修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