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G主板没复位没PG问题

楼主(2013-05-22):
本人有一块昂达A78G的主板,开始是没CPU供电,换了个6566电源管理芯片后CPU供电出来了。参考电压也有了,VTT2.5V也有了。但是复位跟PG还是没有,时钟也感觉不是太正常,板点亮后一分钟左右时钟才出来,IDE 1脚也没复位。看资料上说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先有PG到南桥然后才有复位产生到CPU的,是这样的吗,请问复位跟PG是怎么一个时序的呢,复位跟PG怎么修,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
要先查6566有没有发出VRMPWGD

网友:
是的 要先有PG发出才会有复位信号产生  你查查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产生VRMPWRGD高电平信号

网友:
恩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EN是6566的开启信号,VCORE正常后,6566发出VRMGD给南桥,然后南桥再发出全板复位。2.5V好像是开启cpu的VDD电压吧。

网友:
管理芯片没有发出VRMPWGD那CPU应该没有发热,先查一下旁边的电阻电容有没有腐蚀吧,再就是你焊的那块6566焊得不好,一般如果焊接没有问题那估计是没戏了,除非你有图纸找那些小电阻一个个的对阻值!

网友:
现在CPU电源管理PG3.3V已经有了但是还是没复位没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