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位一体维修

楼主(2013-05-23):
前言:   昨天同行送过来一块主板,ACER上网本   版号: ZE6  。接手后第一检查无外观损伤。。。测试个大电感阻值基本正常。。。。进入正题

。。。上一张主板的架构图 接着插上适配器检测故障。第一位:。。测试待机为0。00以为没有3V 5V测试3v 5v电感上都有电  我是用示波器测试的。波形很正常。那为什么不触发呢?   接着测试EC条件            1,供电:3.3V 2  听课时饼哥说这个是内部集成时钟       就没有管他。。3     测试ECRST 3.3v 那EC改读取BIOS了吧,,经测试bios 1.2.5.6没有波。。。想都没有想直接干EC,而有没有这个EC,找完整个店也没有。怎么办---论坛是个好地方。。搜了一下这个EC  NPCE791能跟NPCE781代换。就把客户拿到我们这儿来修的机器拆过来,几经周折终于把EC换上去了。结果不是我想的那样,不然后面怎么继续啊。。还是按开关无反应。只有换回来咯。。测试开关上也没有电,咦 以为看到希望了。开关没有电还不简单啊。断线吗?事实并非如此,看图开关信号就到这几个地方没有经过上拉。 D22没有装件 这里是EC。。。 这里是一个接口。。。这就是NBSWON#到过的全部地方。。。没有发现给NBSWON#上拉的地方.看清楚开关到EC哪里咯 EC里面是GPIO脚。也就是要读到BIOS才有效。。只有刷个bios看看咯。这里BIOS被同行刷过,打消刷BIOS的念头后.仔细检查BIOS周围有无掉件。。已经查看还真有一个小东西被同行刷bios时给带走了。。 请看第7 脚。是不是有颗电阻。没错同行就是带走了她。。。。本来是3.3K的电阻我补了个4.7K电阻。上电呵呵 0.33电流 。电流只跳了一下就不动了。唉这是想到一首歌词里有一句(没那么简单)好像是黄小琥唱的。。以为电阻上大了,又在IBM上找了个一模一样阻值的电阻弄上去,涛声依旧。唉毛病真多啊。接着第二位故障开始登场。以为同行刷了个能开机但不跑码的bios,自己又到论坛下了一个上上去,天还是那个天,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周围紧张的气息丝毫不受刷过bios的改变而减缓。。。。0.33的电流对于上网本来说快要开机了吧。测试内存上的排阻没有波形。直接测试202 200脚SMB_CLK  SMB_DATA  有漂亮的波形 这是借用的波波。这是说明已经跑马到内存了,只不过内存没有过。测量内存巣上的供电   有1.5V。 SPD 3.3V   复位0v   。。 基准电压0.75V 负载供电0.75V那就从内存复位开始入手吧。。。。 既然没有复位 。。顺便测试了内存供电好信号,就在这个图里 内存复位上边那个信号。。。辗转到这 测试SUSON正常的3.3V在测试HWPG_1.5V0V   哈哈 问题找到啦。。看图。由内存供电芯片发出此信号。 在图右下角。。。测试上拉电阻阻值正常。又测试芯片发出的其他电压都有,,手里没有这个芯片。。怎么办?。。割掉PG到与门的线路。。将SUSON并联到2脚。。开机到0。38左右跳变。测试内存上也有波波了。。接屏后以为来人了。。结果又跑到0.33不动。FUCK坑人啊。。。。又在这里坑了将近1小时。。坑来坑去又到了第3位故障。。。BIOS 问题  。因为前面不触发是用我自己的BIOS刷过一样没有开启,后来修通电后  再把它原来的BIOS上上去 能通电触发  以为BIOS是好的,最后不得已将自己的BIOS上上去试试,这一试还真的来人咯。从第二位故障中得出 CPU 要收到DRAMPWGD才会发出DRAMRST。。。这机器总共花费5个小时中午12点开修16点多才结束维修。。。谢谢各位捧 场。

网友:
CPU 要收到DRAMPWGD才会发出DRAMRST               不理解

网友A:
楼主一开始为什么不测量EC的其它变跳脚位呢?只测了有复位,供电,BIOS没有波形变要换e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开始为什么不测量EC的其它变跳脚位呢?只测了有复位,供电,BIOS没有波形变要换ec了??

因为EC有复位后就要读取BIOS了,,,师兄不可能不知道吧?

网友B:
这个波。是截的上课录像的图吗?呵呵

网友:
对的。。。我的示波器是安泰信。。我只是抓的到波形,但是扑捉这个功能就是设置不来。。。。但我所抓到的波形第一个差不多,,就来浑水摸鱼咯。。。呵呵 老师别见怪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波。是截的上课录像的图吗?呵呵

饼哥  这种新EC都是内部集成时钟吗?  有一点不能理解的是,既然内部集成时钟,为什么还要接个SUSCLK呢。。

网友:
有波波修机器就是爽啊。。。。3代机器不好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