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35不触发 无待机

楼主(2013-05-23):
接到4535一怪病机器,接机后拆下电池接电流表,无待机电流,拆开主板看到机器北桥被修过外,其他地方没有修过的痕迹,测待机无3V,5v,订了个待机芯片回来换上,有3V,5V待机电压了,是按开关,触发正常,亮机进系统了,全面测试好之后,过来两天客户过来取机,还正常,客户取回去的第二天客户来电话说机器又开不起机,又拿过来,接过机器拆开机器一看,量了下,又无3V,5V待机电压了,心想还好,幸亏订了2个芯片回来,吗上换又OK了,又叫顾客取走了,客户拿回去又只用了一天,又不行了,又拿了过来,有结果机器,用疯抢加焊了下待机芯片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了,过了几个小时又不触发了,又没有3V,5V待机了,疯抢吹下又好了,如此循环,求解啊

网友:
查查3 5v旁边的电路  应该是电容 电阻有问题

网友:
麻烦大家点拨下

网友:
插3 5V周边电路  修好后楼主再测下客户的电源吧  记得上次给客户修好了台DELL的机器 修好测好给客户取走后一会就回来了  说又不亮了  郁闷 再测 客户的电源30V  害的我又修一次

网友:
没有待机的时候 仔细的量条件啊   哪里不正常就修哪里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我量量看看先

网友A:
应该是芯片周边的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芯片周边的滤波电容有问题

谢谢,我去把周围的电容能拆的 都拆了 试试看看

网友:
唉  我接了台 开机无显  拆机出来  开不了机  保隔不过  郁闷啊

网友:
打击芯片除了输出脚无电压,其他脚均有电压,芯片已经换了3-4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