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HP g62没待机的简单秒杀

楼主(2013-05-23):
大虾看到此贴别取笑哦,只是来领几个下载分!!!
下午接到HP g62的机器 接上可调电源没待机电流,原以为接口坏了。拆开机子别的都不接又发现主板没问题,没看图纸就猜到几个接口估计短路,立马发现一个小板USB接口不接的时候可以触发。对小板打值发现C1  与 C5  电容两端都是0  。如图
马上从料板上面拆两个同样个头的电容换上去打值正常了。装回去上电待机正常0.01。

文采不好。。。见笑了!!!还请大虾们高台贵手送几个下载分

反对楼主: 4.0 同意楼主: 1.5
我勒个去。。 这样都能成为精华帖那我要是发帖是不是每天都要好几个精华帖?!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1
真的很难理解这样也行啊??这问题哥早就碰到过,
抱怨的兄弟不要计较了 这个帖子是SYSTEM加的精华 不是版主+的精华
人家学员!只要发个贴就能加精的!!!!不懂啊!?
是啊,这也太坑爹了把,这都能成精华贴?
我想这不单单是细心还有经验,技术,汗水,但我想说这样的人多的去了吧。砸都没精华砸就你们讯伟出来就精华了,扯呢
这 太坑爹了吧?这都能成精华?楼住是细心,但这样的贴多了吧,砸都没成精华砸你们讯伟出来的就精华了你这讯伟也太假了吧。本来我还在犹豫到底去那个实地学习呢,海,讯伟伤不起啊,可以封我号,但这都是事实,

网友:
刚接到一台机器可以参考

网友:
应该是USB5V短路吧,这是很正常的!

网友:
不错,U口电容短路引起无待机

网友(点评):
这个算不算灌水额?

网友:
是不是5VUSB短路啊

网友:
只能说运气挺好

网友:
不错这也是很好的经验呀对于我们新手来说,由易到难嘛

网友:
又学了一招,哈哈,接到机器不要急着修板子,先最小化试试

网友:
拆完机器不要急着上电  先仔细观察主板,对电感打阻值 再上电 ,我一般是这样的

网友:
修本也看运气。。

网友:
有种骄傲的感觉吧。维修没白学。是吧。。

网友A:
我遇到联想g450的usb接口被插得坏的,也短路,换个就好。遇到这样的电脑都是送钱啊。

网友:
不是usb供电是待机alw5v通过一个限流芯片转换为usb供电的么  没开机限流芯片的en信号是低电平 不工作 没有usb'供电的啊   要是那样的话应该待机有 按下开关掉电啊  可能是alw直接接usb供电

修这个机器的时候就因为考虑到太新了,还没考虑到查图纸就发现接上这个USB接口导致没待机,所以就直接修小板了

网友:
我也觉得这板子奇怪了/ 一般这个USB电压是触发后才有的啊

网友:
一般都是Usb接口插变形,导致短路,电容应该很少坏

起先也是怀疑U1短路 打值的时候 1~4脚的值都是0

网友:
这也算是上天给我们维修人员的一种福利吧!遇到那些难搞的头都搞大!

网友:
这个是个通病了  修过一台   5V供电短路

网友:
联想有一款机子U口坏,不触发的

网友:
是不是只有由待机供电的usb口段路才会出现无待机的情况?   大神赐教下

我也是菜鸟,运气好碰到好修的机器。赐教就不敢当了

网友:
usb接口短路的遇到过,电容短路的没遇见,又淘到金了。

网友:
上次我遇到过一个直接换小板了

网友(点评):
本来也想换小板,可是想想邮寄需要时间还不如检查一下问题在哪里,那样对以后的维修有帮助,从简单开始修。好像我们考试简单的问题先回答一样

网友:
你换的电容呢   没图片的呀

电容太小焊下来的时候都被我弄丢 找不到了 呵呵 就在其他料板上面找同样大小的电容代替啦

网友B:
这 太坑爹了吧?这都能成精华?楼住是细心,但也这贴在往后排一万排也成不了精华吧,你这讯伟也太假了吧。就因为是从你们讯伟出来的啊?本来我还在犹豫到底去那个实地学习呢,海,这讯伟是真不能去。

不到这里学是你的损失,何必跟我这个菜鸟写的文章计较那么多,小气的人做不成大事。也许我 的用词不恰当,但文凭有限,找不到文绉绉的词来评论这位高手的观点

网友:
拆一点,试一点,。。。            只能说楼主,这么晚还发帖啊,精神可嘉了

网友:
U口短路了,电源会没有电流显示?楼主不会乱写的吧,

绝对是事实,可以尝试一下,不会影响到其他配件的

网友:
这在保的机器啊

网友(点评):
我们这里好多都是国外寄回来的

网友:
小问题,我也遇到过usb电容及串的

网友:
没扩大故障,不错。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usb  比较接到南桥的  所以你们想也应该想到

网友:
说说话这确实不应该加精

老实说有点惭愧,算是给我这个新手的鼓励吧

网友:
楼主的维修技术没有问题 想对这个论坛说说 也不知道那个版主给的精华 如果这个也算精华 那么讯维的精华是不是缩水了 群众的眼睛是亮的 都是搞维修的 不多说

网友:
前天接一台联想也是USB5V短路上电流表1.1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联想g450的usb接口被插得坏的,也短路,换个就好。遇到这样的电脑都是送钱啊。

我怎就遇不着那 RP 太差了

网友:
这绝对不是什么精华帖,不知道是什么标准。我只想建议管理团队,无论是谁都要公平公正,否则你们可能走不了太远,太专注眼前利益不一定是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 太坑爹了吧?这都能成精华?楼住是细心,但也这贴在往后排一万排也成不了精华吧,你这讯伟也太假了吧。就 ...

第一,我不是你说的所谓的高手,第二,别说你文凭有限,从发帖你就在说这个,你文凭不行你发啥贴啊,你回家洗洗睡吧,这文凭有限还成你找借口的资本了?第三,成不成大事跟小气没关系,你别瞎说,你看看你身边的老板有不小气的吗,虽然他们算不上成功,但也是到成功路上的一个过程,第四,你大气就会始我发的东西与无物,所以你别跟我扯那大气小气,第五,我也文采不好,说这有用吗?扯呢

网友:
一拆板就测出问题    很给力   USB短路没待机还是很多的

网友:
小小维修经验,蕴含的是高技术!有时候可能就是些小问题给整死的!学习了!

网友:
精华啊,相当的精华,可惜我没碰见过。

网友:
修本子也需要靠运气不错

网友:
什么  问题啊  我  不懂

网友:
这个说明你运气好   心细哈

网友:
这个是系统自己封的精华,是由于太火的原因

网友:
和管理员和版主无关的

网友:
USB滤波电容短路引起的无待机

网友:
这精华我的看不下去了。。。。。。。。。难道有关系?C1  C5你们好可怜

网友:
拆拆机,,还是蛮好的,怪不得以前学修打印机的师傅说,,找不到问题,,给全拆了,,

拆拆,,弄弄就OK 了
学习楼主的细心

网友:
遇到过一台。开始查了很久以为主板不稳。后来才知道。

网友:
说句实话,l楼主挺细心这个没错,最后把主板修好了能收到钱也是 事实。这个帖子——有点平常。

网友:
我也修到过这样的机器,usb供电短路哦

网友:
  这个算通病吗

网友:
细心嘛,加精也是正常的。维修就是要细心。

网友:
支持楼主,     呵呵,楼主细心,排除法不错!

网友:
USB口供电对地短路

网友:
楼主  要多 发精华帖啊

网友:
联想的机子这样的问题比较多,没想到HP的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以后遇到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