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这几天修好的几块华硕主板怪现象,很无言……

楼主(2013-05-23):
如题,不再啰嗦!

1、华硕P5P800,3VSB待机电压不够,只有1.5V,拆掉I/O、网卡、南桥,无功而返;在换掉1117的时候,因为这个1117在显卡插槽与PCI槽中间,不好换,就顺便把旁边的一个电解电容拆掉居然好了。奇怪的是,这个电容根本就不接入3.3VSB的电路

2、华硕P8H67,不开机,结果发现开机排针无电压,顺着线路查了一会儿, 居然发现此线路外观无任何问题,但是中间断线,刮开绝缘漆飞线补上就好,后来问客户,他说曾经跳闸过,奇怪的是,3VSB这么低的电流,也会把开机排针的线路烧断?

3、华硕 P5QPL,开机掉电,看了看,拔掉CPU的4PIN供电不掉,直接把CPU取下来,也不掉,直接查BD-CH的8脚,无供电, 直接更换协控旁边一个电阻,OK

4、华硕P5QPL,不跑码,查内存电压只有1.47V,更换RT9214无果,直接更换反馈电阻,内存电压OK,还是不跑码,用假负载CPU供电OK,上真CPU,结果无CPU电压,去掉43T后OK, 后来看到论坛上说是上面的上拉电阻出问题了,不过,没有时间细查!

5、小问题,无CPU电压,更换部件无果,刷新BIOS后OK.

绝对属实,由于同行板子都已经取走,无法拍照记录。

网友:
这几块小赚了一笔吧?

网友:
楼主可以写的详细一点,照顾一下新手。。

3、华硕 P5QPL,开机掉电,看了看,拔掉CPU的4PIN供电不掉,直接把CPU取下来,也不掉,直接查BD-CH的8脚,无供电, 直接更换协控旁边一个电阻,OK
为什么直接换掉旁边那个电阻,这是一个什么电阻干嘛用的?

4、华硕P5QPL,不跑码,查内存电压只有1.47V,更换RT9214无果,直接更换反馈电阻,内存电压OK,还是不跑码,用假负载CPU供电OK,上真CPU,结果无CPU电压,去掉43T后OK, 后来看到论坛上说是上面的上拉电阻出问题了,不过,没有时间细查!!
43t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去掉它呢??

网友(点评):
呵呵,你不是新手吧

网友:
我为什么不说,就是想给新手留点空间,跑跑线路,立马就会知道我说的那些东西是什么

网友:
最后一个是6系吧

网友A:
43T是啥。。手上有个板子也不跑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3T是啥。。手上有个板子也不跑吗

双二极管,你可以拆下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二极管,你可以拆下来看看

恩。。多谢解答。。

网友C:
去掉43T后OK,  问下这个43T是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43T后OK,  问下这个43T是什么呀

在PMW IC附近,是一个双二极管

网友D:
萧大哥,你说你那台CPU没供电,更换部件后无果,最后刷BIOS就好了!真有此事啊???CPU没供电,居然也可以通过刷BIOS刷好!还真是没听过!也没遇到过!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萧大哥,你说你那台CPU没供电,更换部件后无果,最后刷BIOS就好了!真有此事啊???CPU没供电,居然也可以 ...

  纯属运气,实在是没办法了。试试看居然好了,真的没想到

网友:
楼主发的帖既为新手指明了问题的根源,又点出了解决方法,还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为什么这样做能修好机,楼主大才。

网友:
最不解的是最后一块,没有CPU电压,刷BIOS居然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