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有些芯片或外围电路手摸一下会掉电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5-23):
多数发生在进水机上,比如摸一下电源芯片那一片区域会掉电的,换过芯片一样,也不是虚焊。
现在有个机子,开机不显,没什么思路,只查到有片区域手摸一下会掉电,有个引脚量它的电压也会掉电,不知是什么原因,只是轻轻的摸。

网友:
这类型的电路多半都是有震荡电路,手碰触到关键的脚影响了震荡电路,造成停震了!

网友:
如果是手碰触电路造成的震荡电路停震不算故障!

网友:
我的ACER 4930 3,5V 芯片那儿也不能摸,和楼主说的问题差不多,应该是正常的把

网友:
有时候的确是这样,习惯性的放上张纸再去摸。

网友:
不要随意用手或者用万用表的表笔去碰晶体的引脚和它的谐振电路,包括集成电路相关频率的引脚,那样会损坏某些关键的器件,就像电视的行电路,行频突然升高 降低 最起码会击穿行管,这都是发生过的事,可以用示波器观察频率 波形 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