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搞不定的philips 21.5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3-05-23):
客户抱来一philips 221E显示器(背面贴纸型号:221E2),反应屏看不清,灰蒙蒙的。
拆开后:屏型号CLAA215FA  03
第一感觉,屏线问题,更换屏线,故障依旧。
再用点屏套件点,呵呵,故障依旧。。判定为屏的问题,无从下手了。 请各位大侠指点。(我个人认为是屏显IC出了问题)
通电后故障现象为下面图:

网友:
这个看来是屏的问题了,不好解决。

网友:
用点屏器点屏还是那样 那多半都是屛的问题啦 但是我换过逻辑板上的主IC 好过一个显示器

网友:
按你想的去解决问题!

网友A:
我有22寸程序。NT91B的,2025L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22寸程序。NT91B的,2025L的。

不是程序的问题哟。,我都说过了,用点屏套件点屏点亮,故障依旧啊。不关驱动板和程序的事!!

网友:
都用点屏套件点过了,与程序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看着像 TAB线 开了

网友:
他们说是不是查灰介电压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