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神帮下忙,电脑怎么也开不了机!

楼主(2013-05-23):
电脑是组装的台式机,华擎A55的板子,x4 631的cpu,显卡和电源都是旧的,但以前都能用,现在升级过后旧开不了机了,有时候开机时可以看到第一个电脑配置画面就不显了,有时候根本什么都不显,本屌旧拿去维修店修,又打开了,一切正常,师傅还帮我检测了,硬件都没得问题,说不用修,可拿回家还是开不了,怀疑输入电压有问题,又加了个稳压器,换了电源,还是不行,我了个去!!求大神!

网友(点评):
你应该连显示器 一起拿到修电脑店去 检测啊,

网友:
有木有人呀

网友:
是你的板子出了问题吧,拿去修就行了

网友A:
你把各个插头都拨下来重插一遍。。。内存用橡皮擦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各个插头都拨下来重插一遍。。。内存用橡皮擦下

都试过了.裸点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是新的!没得这么倒霉啊!

坏了也不出奇啊,你那去修好估计也不用什么钱啊

网友:
有没有换过显示器点

网友C:
对的,楼上的说的对,可能是屏有问题哟,或者是屏线,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以前有没有过屏变色或闪的情况,有的话基本可以确定是屏线或屏的问题,先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楼上的说的对,可能是屏有问题哟,或者是屏线,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以前有没有过屏变色或闪的情 ...

我去先找个屏来。。。。。

网友:
换个显示器看一下。

网友:
会否是刷新率高的缘故?看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