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换显卡PCI插槽的疑问,麻烦解答下

楼主(2013-05-23):
现在手上有块主板,已经确认是显卡PCL插槽坏了,想换下来,手头有热风枪,在报废的主板试了几次,发现用热风枪吹久了主板电路板会鼓起来,但是显卡PCL插槽还是拿不下来,大家都是怎么样换显卡PCL插槽的,麻烦指点下,谢谢!
显卡
我的新手
是PCI-E 显卡插槽吧。。。

网友:
帖子没有被看到吗?麻烦有人解答下吗?

网友:
直接买一个240*60发热砖加个温控器,感温线就搞定了
我的新手
这方法也不错。。。

网友:
到底是如何用发热砖的,能详细说说吗?谢谢。

网友:
如果有红外bga焊台就非常方便了
同意楼主:
5.0
我的新手
同意楼主:
这个方便

网友:
GBA焊台能很好解决你的问题,GBA是修主板的利器。
我的新手
是打错了,不是BGA吗?

网友(2014-06-20):
鑫
PCI插槽,不是PCL插槽。

网友:
鑫
BGA焊台,不是GBA焊台。

网友:
热风枪换不了这个 BGA才行

网友:
换插槽一般都是用锡炉操作,如果手头有BGA返修台的话,直接买个拆插槽的风嘴也可以操作。
风枪肯定是搞不定的,出风面积太小了,吹这边另外一面又凉了,肯定搞不下来的。换个小的PS2 USB接口还可以。
同意楼主:
5.0
我的新手
同意楼主:

网友:
用锡炉 是换插槽的比较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