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液晶显示器缩屏是怎么回事,左右黑一块

楼主(2013-05-23):
请指教液晶显示器缩屏是怎么回事,左右黑一块,是杂牌液晶,
不会发图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换各处分辨率都不变,左右都黑一块

网友:
显示器按下自动调整键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墙纸没设置好 有居中还有拉伸一般墙纸居中会两侧是黑的

网友:
按下往右的那个键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也少见,一般的显示器都会自动调整,帮不上你,因为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