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源到底是那里问题呢!

楼主(2013-05-23):
电脑型号        X86 兼容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专业版 32位 SP3 ( DirectX 9.0c )

处理器        英特尔 Xeon(至强) E5430 @ 2.66GHz
主板        冠盟 P43 Series (英特尔 4 Series 芯片组 - ICH10)
内存        4 GB ( 南亚易胜 DDR3 1333MHz )
主硬盘        西数 WDC WD3200AAJS-00L7A0 ( 320 GB / 7200 转/分 )
显卡        Nvidia Geforce 9600 GT ( 512 MB )
显示器        明基 BNQ0401 G776 ( 15.2 英寸 )
光驱        先锋 DVD-RW DVR-118L DVD刻录机
声卡        英特尔 ICH10 高保真音频
网卡        瑞昱 RTL8168D(P)/8111D(P) PCI-E Gigabit Ethernet NIC

我有2块电源一块长城双动力额定300的,一块长城额定250W的,300W的拖这个机器,只要拔掉电源过个把小时或者多按几次开机,然后插上电源开机,就会出现风扇转,没有屏显,主板自带诊断灯,显示88.然后只有给主板清空COMS才能进系统,一更换主板电池,但是这个电源换到映泰P31A7和E6500K上面又一点问题都没有!
    然后我换了额定250W的电源带这个机器,基本正常了,但是在通电的情况下,偶尔还是出现主板诊断灯显示88,风扇转没屏显,按电源键强制关机不能关掉,但是会在1分钟左右自己进系统。但是时间对好后,经常性的比正常时间要慢几分钟。
         请教大家这个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源问题啊,故障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个故障了!    这2个电源拖这个机器的时候都是会出现。拔掉电源再插上,然后按开机,要等几秒风扇才能转动,主板诊断灯才亮,机器才开始自检,进了系统一切都很正常!

网友:
90%是主板的问题。建议换一块主板,用这两块电源来带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主板是硬改的771,所以没有主板换!

网友:
主板的可能性大,替换法试下吧

网友:
我也怀疑是主板问题,但是卖家说在航嘉2.3上从未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主板的可能性很大了

网友:
是不是晶振有问题

网友:
卖家的航嘉冷静王2.3说是点问题没有。我要求换电源用几天,他就非不换,叫我自己去买新的,说怕我的长城电源是虚标,烧他硬件,我说烧了我给赔也不行,真是郁闷。还真的去买个新电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