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Y450怀了

楼主(2013-05-23):
小Y正常关机后  不能启动了  拿去电脑城修   说是主板不上电   修了两天  没修好就返给我  又去一个店子  折腾来折腾去  最后说原板子坏的太多 修得话可能要做BGA  他们成本划不来  就给换了个板子  400大洋 结果现在风扇时转时不转   电池充不进电  直接插电源适配器可以用  电池没电了所以不知道电池能不能单独供电  拿到换板子的地方  说是第一个修的人可能强制上电将电源板烧了 换个新的要100  觉得划不来没换  求高手给分析下  能不能修理

网友:
你是不是做维修的?说得这么笼统,不好分析你的故障哦

网友A:
我不是做维修的  只是电子行业的  有个原来搞主板的同事说换得主板很亏  毕竟电脑3  4年了 划不来  电源板如果坏了好修  自己整整就完了

网友:
不行你就回去找他嘛最简单的事情了

网友A:
我找了换主板的地方 他说笔记本的风扇都是温控的  用鲁大师测试了下 大概50度风扇会转  然后充不进电他说八成是充电板坏了  不经常用电池的话就别换了  划不来 要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做维修的  只是电子行业的  有个原来搞主板的同事说换得主板很亏  毕竟电脑3  4年了 划不来  电源板 ...

。。。。不过三修的板子的确难搞,,人家专业都说搞不了。你这个业余的更难吧。。还是考虑换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找了换主板的地方 他说笔记本的风扇都是温控的  用鲁大师测试了下 大概50度风扇会转  然后充不进电他说八 ...

对啊,2手的主板,能凑合着用就算了,别给别人一搞又搞出其他问题那就麻烦了,你的主板没过保修可以找卖主板的保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2手的主板,能凑合着用就算了,别给别人一搞又搞出其他问题那就麻烦了,你的主板没过保修可以找卖主 ...

恩   谢谢   昨天惊奇发现换主板的奸商居然将我的高配板换成低配板了  现在电脑很烫也很卡  准备找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