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20预装WIN8改WIN7

楼主(2013-05-23):
    客户打电话说,联想C320预装的win8用不习惯,想装win7,之前在网上看到WIN8改window7比较麻烦,自己刚接触win8,硬着头皮来吧!
    看过资料说要修改EFI,进BIOS,改cms,我忘记是开启还是关闭,否则后面的BOOT MODE为不可选,BOOT mode模式由UFI更改为Legacy only,之后将U盘设为第一启动项,F10保存重启
   进PE,客户要把硬盘重新分区,没什么重要资料,打开diskgenius分区软件,所有分区删除,格式化,提示函数错误,因EFI支持的分区表为GPT格式,我们平时的分区表是MBR格式,使用该软件将GPT转换为MBR后,分区格式化完成,正常安装win7系统。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高手勿喷!板砖留情

网友:
老兄谢谢了,以后遇到win8就有参考了

网友A:
惠普的才郁闷 有固态硬盘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惠普的才郁闷 有固态硬盘那种

兄弟,有时间方便的话共享一下呗

网友B:
刚好有一批c320的机器都是win8准备改成xp
很实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好有一批c320的机器都是win8准备改成xp
很实用

可以改成XP吗?据了解只能改成WIN7,改成XP就蓝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改成XP吗?据了解只能改成WIN7,改成XP就蓝屏!

已经改了6台了,截止目前还没有出现蓝屏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改了6台了,截止目前还没有出现蓝屏现象

改xp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这个我也装过一次 正是版主所说 还是很容易 的
注意要改成mbr模式

网友(2013-09-03):
唉,碰到软件问题就头痛啊,今天来个联想的要win8改win7,进PE后想分区,发现不能新建逻辑分区,后来怕惹麻烦,退掉了,不装了.原来是没有改为MBR模式

网友:
我每次跟楼主一根。每次分区都不能激活

网友D:
其实很严重的一点您没有说 就是您用的是什么版本的PE

我的PE根本进不去  直接就黑屏. 这种电脑对PE要求很高  也许是sata驱动或者别的什么 详情不知.还请楼主分享心得

网友(2013-10-03):
引用 网友D:
其实很严重的一点您没有说 就是您用的是什么版本的PE

我的PE根本进不去  直接就黑屏. 这种电脑对PE要求 ...

我 一直都用的是电脑店6.0版本的PE,没有换过

网友(2014-07-25):
大家win8改win7一般如何收费啊,以前我都按按系统收,是不是少啦点啊,尽管换长啦也没啥费事的。

网友E(2016-06-15):
win10 改win7  和win8改win7  是一样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n10 改win7  和win8改win7  是一样改吗

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