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R13声卡声音小且有杂音求助

楼主(2013-05-23):
一片惠普G4 R13主板原不开机,修开机后进系统发现声卡声音小且有杂音,系统换过win7 32位和64位,驱动换过官方网驱动,BIOS更新为官方最新,声卡控制面板取消电源控制项,还是一样。量测声卡芯片U27 IDT92HD80B1X5 NLG 1脚电压为1.57v,电容10UF拆除也一样为1.5v(这个图纸上标为3.3v,下载的PDF文件有1.5v,3.3v两种,哪位师兄有这个板帮忙确认下这个电压)。其它供电脚均与图纸对得上,13脚SENSE A 4.7v 12脚PC BEEP 2.7V,放歌曲时CN11 4个脚都有2.08V电压,但不变化。
    哪位师兄有修到这个问题麻烦说一下,目前准备换声卡。

网友:
先换个声卡吧

网友:
现在修好了吗?期待结果

网友:
看样子事声卡的概率大些   换个试试吧

网友:
换声卡吧。。

网友:
换了声卡再问不迟/。

网友:
排除软件 之后解决硬件  查查声卡电路  芯片和偶合电容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既然自己有想法,就应该按照你的思路去做  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
是不是设置问题啊,音响或接口没问题吧?

网友:
声卡的总线驱动装一下 如果没好的话 那就直接杀声卡

网友:
l,r两路音频输出的藕合电容换了,不行再声卡。

网友:
耳机输出信号正常吗?

网友:
耳机输出信号正常吗?
测量一下喇叭,是否通;再查一下功放电路的供电;还有我遇到过一台因无线网卡损坏而使声音噪音不清晰,更换后OK!!试一试吧,祝你好运

网友:
lvjingang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我有一台G70 也是有相同的声卡问题,干脆无声。不知是何解。

网友:
声卡问题吧..

网友:
音频输出的藕合电容换了试试看

网友:
今天换了个声卡还是一样故障,声音小而且有杂音,此芯片取下后第一脚无电压,装上后一脚1.5v,按照图纸给第一脚拉个3.3v过去还是一样。哪位师兄有修过的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