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显示屏

楼主(2013-05-23):
是个杂牌子,显示黑白行线,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还有为什么发不起图片

网友:
说明一下是CRT还是液晶呀。。。。。。。。。。

网友:
应该是电源部份的事吧,查查一下有没有爆电容

网友:
LCD显示屏,电源没有问题,是直接用的12V电源

网友:
换个通用板测下屏看 ,屏是好的 ,那就是驱动板坏了 。反之 ,则是屏坏了。 如果是屏坏了 仔细测试屏供电电压5V   AVDD 12V  VGH约24V  VGL约-10v vCOM 约5.3v  还有一个 主IC 供电 2.5或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