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KPAD E425掉电求助 怀疑北桥坏!

楼主(2013-05-23):
E425 开机瞬间掉电  AMD的cpu 独显的 开机瞬间掉电 电流到1.1A 掉电  掉电到0.7A后延时2秒左右恢复到待机0.02A电流  测各大电感无短路  在基地看了一下好多朋友说 加焊显卡都没好  我也就没打算动显卡  测一下所有的电感阻值后 又测了一下北桥上面的电容 发现靠近显卡的那边好几个电容短路  怀疑北桥坏了 但不确定  希望基地的朋友有在修的机子  帮忙给梁一下 北桥上面的电容是不是给我的一样  看到好多朋友有同样的问题都没有修好  希望我们一起把个问题修出来  给以后的朋友一点借鉴!

网友:
如果确定有短路 楼主可以用烧机大法烧下 问题不就找着了

网友:
是桥上的电容有短路   不是电感短路 而且我在北桥周围的电容上没测到哪里短路的 所以不确定是不是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