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威g41,找不到图纸、连pwm芯片的pdf也找不到,得咋修阿

楼主(2013-05-23):
开机无复位,无cpu供电,想查一下供电ic的工作条件,但是连pdf也查不到,可得咋弄?
供电up1608,没资料不知道定义阿,大家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网友:
希望无资料维修高手给个点拨

网友:
www.alldatasheet.com            这个可以查IC的PDF,我网速慢  查不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UP系列芯片现在少很有提供PDF,这种板只要有在维修到相同芯片时切图出来保存。

网友:
谢谢您,网站很好,但我这个芯片还是没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系列芯片现在少很有提供PDF,这种板只要有在维修到相同芯片时切图出来保存。

谢谢斑竹,昨天翻了半天的图纸,也没找到相同的,用得最多的好像是isl adp的。哎,只能碰巧逮了

网友:
up系列PDF几乎找不到的!

网友B:
CPU供电的前提应该是内存供电正常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的前提应该是内存供电正常吧

内存供电1.5有的,上真u后核心供电也出来了。时钟芯片也有电压输出,现在就是没有复位

板子很厌恶,不仅主板没有图纸,供电ic=ip1608,时钟ic=rtm8851,还有一个小个头io,都找不到资料。真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内存供电1.5有的,上真u后核心供电也出来了。时钟芯片也有电压输出,现在就是没有复位

板子很厌恶,不 ...

楼主是修主板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修主板的吗

是啊,这里的人基本都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啊,这里的人基本都是

修笔记本吗,你修多长时间主板了,想请教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笔记本吗,你修多长时间主板了,想请教请教

交流可以,请教您就找错人了,呵呵。我还比较新的呢,坛子里都是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