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自动触发掉电

楼主(2013-05-23):
机器自动触发,电流有事跳0.26,0.58,0.76大概就是这么多跳动,把CPU拆下,电流跳到0.36 0.37 .038,0.39一直往上加,摸了下主板,发现显卡十分烫手,于是把显卡摘下,不上CPU加电,电流跳到0.08不懂,上CPU。又循环自动触发 0.26 .058这样跳,EC 跟南桥BIOS
均换过,O/I也换过。故障依旧,手里有两台机器,一抹一样的,另外一台修好了,待机电流时0.00.这台未修复好的机器是0.01待机电流,量主板无明显短路,望各位指点

网友:
换块显卡试试啊

网友:
你这样换肯定是不行的吧,你至少要找到电路图查下供电部分吧,要有个思路,不然谁都看不懂

网友:
这样确实不好搞,有图纸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