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台式机主板问题

楼主(2013-05-23):
一个台式机,电源烧掉了,主板除了-12V,PS-ON PWR-OK,三个不短以外,其余都短,请问该从那里下手。

网友:
跑电路吧,一点点的跑,看看到底是哪里短的。我手上一个G31的板子,遭雷击的,去掉被击坏的网卡芯片后,上电测试跟你的故障一样,然后我对着图纸一点点的跑电路,跑着跑着再上电就好了……

网友:
这个好办,用烧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