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我的系统是XP,C盘10G,现在还剩1.2G的空间,咋个清理?

楼主(2013-05-23):
请问大家我的系统是XP,C盘10G,现在还剩1.2G的空间,具体咋个清理?谢谢!我好多日常软件都装在D盘,咋C盘就只有1.2g了。

网友:
你c盘怎么分这么点?

网友:
你硬盘多大? 大的话可以调一调c盘的分区大小.软件名字忘了,你去网上搜索下,好象要要求相邻分区没有数据.不然要丢失.

网友:
可以使用diskgenius带数据调整分区大小。

网友:
清理垃圾和补丁更新后的文件,软件最好不要装在C盘

网友:
建议你 直接重做个系统 这样比较快

网友A:
安装WIN XP,你的系统盘(一般是指C盘)建议分配30G,这样你就算是安装了不少的软件也没什么关系了的。如果是WIN7的话最好是100G了,因为WIN7实在是太消耗硬盘容量了
以上是个人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WIN XP,你的系统盘(一般是指C盘)建议分配30G,这样你就算是安装了不少的软件也没什么关系了的。如果是 ...

系统太大是不是有点浪费呢。

网友:
我用论坛里的系统垃圾清理器清理后,现在已经剩余2.4G了。希望能达到剩余5G就好了。

网友:
想剩余5G是不大可能的。。。除非你重装系统。。不过用不了多久就又不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软件咋个带数据调整分区大小。我试了几下都不行呢?能详细讲一下吗?

请你参考官方网站文档:http://www.diskgenius.cn/help/partresizing.php

网友:
备份有用的文件,重新克隆一个XP,耗时几分钟,比清理更方便。

网友:
硬盘小的话,就算软件都装在D盘,最好也要有15G的C盘装XP,不然以后你还得遇上空间太小需清理。

网友:
同意楼上,PQ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你参考官方网站文档:http://www.diskgenius.cn/help/partresizing.php

谢谢你!我已经用它把c盘调整为15g。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是虚拟内存搞的鬼

网友:
文件备份,然后重新分区一下。

C盘分你想要的大小。

再重新装系统。

网友:
C盘里不要放其它在垃圾文件.也可以在做一下XP

网友:
用PQ从D盘转移点空间到C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