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05-23):
刚开始上电可以正常使用,但一关了液晶电源再点就不亮了。不亮的时候触发电压没有拉低。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问题!
使用
电源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先排除按键问题,再查驱动板开机线路两个管子是不是性能不良,再不行换芯片试试

网友:
驱动板的程序问题,重新烧录程序

网友:
楼上的兄弟说的方法正确 先排除按键故障。

网友:
已经解决了,是电压板上面一个50V的小电容的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