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镜头出错

楼主(2013-05-23):
求教,本人新手,手头上有两台佳能A1200相机都是镜头顺时针缩不回去的,齿轮组完好没问题,而单独把套筒拆出来就能收能放,但装回去就会卡着缩不回去,请问各位大大这是什么问题呢?先谢了。

网友:
是不是传动组件还没有安装调整到位,我最近就修了两台这个问题的机子,套筒内部的清洁也要注意.

网友:
数码我不太了解    大概道理可能是这样的  就好比我们装台电脑  主板上到机箱里面弄死不开机  取出来就可以正常开机。仔细观察。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的地方没有安装合理。

网友:
谢谢你们的回复,问题查到了,不是传动问题是调焦的四脚电机不动影响的,现在没工具,晚上再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