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IC我可以去掉接飞线过去吗??

楼主(2013-05-23):
认网卡 打x ,接网线没反应 前面还有一个网桥过来的到这个IC的,好像也是网桥的作用吧,想直接飞线过去,不知道行不行??有试过的吗?
飞线

网友:
可以用 我整过一次

网友:
其实就相当于线圈可以直接连过去的

网友:
飞了4根不行。。难道要接完?U31摘下来了,线路确定接好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好像应该可以的,不过没有试过。

网友:
没有隔离换吗。飞线还麻烦一些

网友:
U31摘下来了,线路确定接好

网友:
飞线能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