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网卡烧坏会不会南桥也挂了?

楼主(2013-05-23):
诚心求各路高手给点思路..
昂达G41/D3主板..观察外观木有明显伤痕...上电后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测量各供电都正常后摸得网卡芯片M发烫..测量得5V供电正常..果断拆除网卡...再上电,发现复位灯正常...但是不跑码...按习惯重新打了下各供电..依然正常...把IO W83627DHG-P干掉了...结果依然不跑马...打PCI AD线正常...最后刷了个BIOS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应该是雷击的  换个南桥吧

网友:
感觉上也是南桥的问题~!就是打个项阻值都木有发现异常。。。请问在我检修的过程中有木有遗漏的地方?

网友A:
看电压有没有对地短路,雷击的南桥也会击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压有没有对地短路,雷击的南桥也会击坏。

电压正常啦亲。。。对地阻值完全正常

网友B:
一般我的思路是这样的:检查外观--排除主板无短路---COMS放电----刷BIOS----供电----时钟----复位和PG信号---打值各大总线----拆除周边设备-----换IO,加焊/更换桥,775CPU容易氧化,需刮一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我的思路是这样的:检查外观--排除主板无短路---COMS放电----刷BIOS----供电----时钟----复位和PG信号- ...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