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UT#这是io芯片上哪个引脚?

楼主(2013-05-23):
是哪个脚,怎么找到这个脚

网友A:
什么型号的io你都没说,

网友:
大哥把I/O的型号告诉我门好把 要不怎么帮助你啊

网友B:
这样的楼主很多啊,只能告诉你,如果和电源的开机脚相通(一般情况下),那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io你都没说,

型号  IT8716F-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楼主很多啊,只能告诉你,如果和电源的开机脚相通(一般情况下),那就是

是不是跟开机排针相连的那个引脚就是了啊?

网友B:
对啊,这么快就反映过来了,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这么快就反映过来了,嘿嘿

哥们  谢了

网友:
有型号,就可以帮你查查是哪个脚了

网友B:
楼主注意了,不是开机排针,是电源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注意了,不是开机排针,是电源插座

告诉一下,找到没,是几脚?应该是76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