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BTX-400SD电源中的IC2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3-05-23):
最近接到个长城电源,里面的IC2爆掉了。看不到什么型号。麻烦有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晕,你的也爆掉了呀。我的今天6月14日爆掉的,自爆,当时吓了我一跳
看来长城电源都会集中在这段时间爆啊,赶紧准备好元件,准备收钱啦

网友(2013-10-26):
7脚IC P1014AP06

网友(2016-06-12):
我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也是这个芯片爆掉了 ,是不是换了这芯片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