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不会修无复位希望有人指点迷津

楼主(2013-05-23):
今天早上来,拿上一块板是杰微的,型号是JWP43 T3  他是CPU  内存一起来的,想一样应该没问题,就插电,触发,结果不触发,查IO  IO是W83627DHG-P  查脚位不正常,把IO换了,能触发,可是不跑马, 亮复位灯,量一下PCIA15脚的电压,没有电压,断电打值,居然是900多,基地老师说打值正常是500左右的,碰到这样不会修了,以前遇见这样的板也不会修,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跑线怎么跑,往哪里跑?

网友:
全板供电查一下。io一定得焊好。在看看时钟有没有.

网友A:
你测试用的cpu对不,查pg信号,查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用的cpu对不,查pg信号,查南桥!

嗯嗯

网友:
你忽略内存供电,查下。复位灯常亮就不正常 复位排针有压吗?跑电源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