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不跑码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3-05-23):
板号就是M2N68,没有AM,SE什么的,AM2cpu,IT8712IO,NV单桥。开机四秒掉电,测各大供电都正常,CPU座对地阻值正常,但是没有IDE和PCI-E的复位,查PCI-E复位连接到IT8712的48脚,查图纸为PCIRST5#CLKRUN#GP50。PCI-E的复位一般连接到哪里呢?求大神指点

——————————————————

看来你们好多还没我懂得多,华硕不跑码的情况下4秒断电这很正常啊,就是按不跑码修的,供电我都测过了,没问题的

拔掉4pin肯定就不断电了 - - |||

网友:
是不是CPU没 供电, 华硕主板有的是没CPU供电就保护断电。

网友:
你的问的问题和说的故障很矛盾,掉电就先修供电问题,拔掉四针cpu供电还掉电吗?
没复位就先修复位再修不跑码。

网友:
掉电你还弄得那么复杂,先查所有供电是否正常啊!

网友A:
这板 一般是桥问题。加焊试一下。常碰到这种  单桥 不跑 掉电都是桥虚和桥有问题

网友:
看来华硕的这板很垃圾,见到不少网友在问这板的问题,我手上也有一块,别人修过,没有修好,我拿来学习

网友:
华硕NF7025的板这种现象80%为桥虚焊造成,加焊基本都可以解决,但能用多久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了,2返率比较好,更换桥也是一样,还有就是CPU的+2.5V和CPU旁边的排阻出现问题也会引起这个故障,相对比较少吧!

网友:
这板子太容易坏了,我也遇到过2,3片,都没修好

网友:
CPU功电芯片虚焊了,修过N多了

网友:
修过几片。都是加焊桥好的!

网友:
苦于没有BGA啊,我是业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 一般是桥问题。加焊试一下。常碰到这种  单桥 不跑 掉电都是桥虚和桥有问题

确实,上次修过一个M2N68 AM 的,不跑码四秒断电,最后查出是桥虚汗,cpu u1针对地阻值无穷大, 风枪吹了几次,用了几天就OVER了,也没有BGA,这板就扔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