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品牌机电源高压一体板与驱动板点别类屏问题?

楼主(2013-05-23):
请问各位大师,如果联想20液晶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及驱动板都是好的,屏参数是1600*900 5V,双8的;;能不能去直接点亮与“1600*900 5V,双8,20液晶“这个条件的各个厂家,各种品牌,各种屏型号的各种屏呢,就像万能驱动板6820加个通用高压板去点同样上术条件的各种屏呢,,

网友:
分辨率一样,单双一样,位数一样,供电一样,基本都可以!

网友:
差不多可以 可以试一下  万一不行 刷个数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