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屏维修

楼主(2013-05-23):
接两台显示器都是白屏。 测量升压的电容没有12V电压, 换升压芯片后修复。
另外这台也是升压的电容没有12V电压 只有4.6V  不正常,换了升压芯片还是老样子。 最后没办法从驱动板上拉了个12v给供上了 ,能够正常出图像了 ,有时会闪几下不知道是那的问题。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好啊,这样也能解决啊。

网友:
你拉驱动板12V电压过去  ,没有用 .其他电压没法产生(VGH ,VGL等电压 ).还是老老实实的 把电路修复吧。或外接一个DC-DC 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