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 不触发

楼主(2013-05-23):
HP540 拆开51120和IO都有进水  清理干净 没有短线,上电自动触发亮机
装coms电池
装开关不触发  待机正常  刷过BIOS   自动触发一切正常   求助

网友:
装CMOS电池也自动触发么?  开关别装  装CMOS电池  自动触发  然后软关机试试

网友:
我修过开关坏的。

网友:
会不会是非法关机造成的!

网友:
装COMS电池不自动触发   自动触发后 可以软关机 使用正常 但不可以硬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