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3-05-23):
  惠普G4  版号DA0R12MB6E0  故障为不触发
    测无短路 插上原装电源  还是不触发  测无3  5  打开图纸看了下待机芯片PU3 看他的总开启 是由S5_ON开启的  S5_ON有的是开机之后发出有的是待机有    先看看待机条件  电源灯亮说明适配器检测电路应该没问题  先看看  EC 供电 时钟复位  测都没问题 EC是3930QF  没问题没有S5_ON  可能是触发之后又的  开官有3.3  按下 EC有跳变 但是没有  S5_ON    这是哪里的问题  忽略了什么?   对了  还有个LID信号没测  测下EC 127脚   果然 0.3  不对 正常应该是3.3  看来有地方拉低了  开始追查  份两路 一路去了开关  那个磁感应元件应该在开关上  我就先拔掉开关 测下 阻值还是低  把EC脚抬起来  还是低   另一路 去了这里  看图纸  D2这个稳压二极管有星号  那么只有C65了 拿掉之后 测阻值正常  窃喜一番  换个电容   试试吧  测 有3.3了  按下开关  亮了  维修结束

网友:
是休眠信号吧

网友:
休眠问题,楼主比较细心。

网友:
请问LID是什么信号?我对笔记本不太懂

网友A:
是滤波电容哦。是失效了吧?

网友B:
一个是电容漏电保护了吧

网友C:
“D2这个稳压二极管有星号”有星号代表什么意思,帮忙解释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理论很强大哇

网友:
引用 网友C:
“D2这个稳压二极管有星号”有星号代表什么意思,帮忙解释下

木有装,楼主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
受控于
Lid Switch

网友:
修的很不错呀,厉害

网友D:
呵呵这本修的漂亮电容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休眠信号  一般都是连到霍尔元件

盒盖开关,

网友:
简单的时序维修,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D2这个稳压二极管有星号”有星号代表什么意思,帮忙解释下

有星号是 省略的意思 在电路中没用料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呵呵这本修的漂亮电容短路了吧

拿掉测测电容还没直接连  属软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 C65是不是参与 开机触发的滤波电容呢 损坏 之后是不是造成拉低了 LID EC这个信号?

LID是休眠信号额  这个信号时发出S5_ON的一个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S5 ON是开机芯片给南桥的信号吗

不是  是开启信号 开启S5电压的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就很清楚的了

网友:
设配器检测电路怎么查呀,这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星号是 省略的意思 在电路中没用料

恩,这下有点明白星号的意思了。支持楼主,支持原创,楼主以后多多分享啊

网友:
楼主图纸哪来的给一份啊

网友H:
待机芯片EN0是不是总控制信号/。主问LZ

网友I:
也碰到过盒盖开关出问题的

网友:
s5_on是给南桥 待机的条件啊,怎么都不知道吗?怎么都说什么信号啊

网友F(2013-06-22):
引用 网友H:
待机芯片EN0是不是总控制信号/。主问LZ

是的 啊   这个还是多看看IC资料

网友:
喜欢看这样的维修帖子,有依有据,说得很明白。支持楼主

网友:
恩,学习了,我再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C:
“D2这个稳压二极管有星号”有星号代表什么意思,帮忙解释下

楼主是想写(信号)的不是星号

网友:
恩lid是个休眠信号只有当合上笔记本屏幕后这个信号才为低电平

网友:
这个图纸楼主贴来瞧瞧呢

网友:
原来是LID惹的祸,LID被拉低S5——ON就无输出,又学习了一下

网友K:
惠普的 机器  休眠电路坏掉的 很多
我碰到了 好几个

网友:
请问楼主:有插上可调电源机器不触发只有插上原装电源机器才触发的例子吗?

网友:
请问楼主:该机插上可调电源时的待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
请问楼主:PU3的13脚EN0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先看看  EC 供电 时钟复位  测都没问题",请问楼主:你是如何测得EC的复位的?EC的复位信号是EC的哪个引脚?

网友L:
“EC是3930QF  没问题”,请问楼主:你是如何判定EC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EC是3930QF  没问题”,请问楼主:你是如何判定EC没问题的?

好长时间的帖子了    你看错了吧   我是说他的那几个工作条件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D2这个稳压二极管有星号”有星号代表什么意思,帮忙解释下

应该是没装吧

网友:
“我就先拔掉开关 测下 阻值还是低  ”,很低的对地阻值具体是多少?楼主能说一下吗?

网友:
请问楼主:D2这个稳压二极管有星号说明什么?

网友:
D2在主板上未安装是吧?

网友:
LZ 比较细心呀。。像我这样肯定修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滤波电容哦。是失效了吧?

击穿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D2这个稳压二极管有星号”有星号代表什么意思,帮忙解释下

应该是未安装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拿掉测测电容还没直接连  属软击穿

电容软击穿就是电容漏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S5 ON是开机芯片给南桥的信号吗

这位楼主没看图纸啊,S5_ON是EC发给3、5V供电芯片的控制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S5电压是提供给南桥的吗

不仅仅提供给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电容漏电保护了吧

不是保护,是因为没有lid这个信号不正常,ec就不出s5 on.

网友:
机子应该是进过水的吧

网友:
思路挺清晰,而且故障判断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待机芯片EN0是不是总控制信号/。主问LZ

PR85和PR76都有星号,说明PU3的13脚EN0没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也碰到过盒盖开关出问题的

为什么叫盒盖开关呢?叫休眠开关不是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 啊   这个还是多看看IC资料

18脚ENC才是主控制信号吧?

网友:
学习一下~~~顺便弄点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是想写(信号)的不是星号

就是星号,不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K:
惠普的 机器  休眠电路坏掉的 很多
我碰到了 好几个

ASUS的休眠开关损坏的也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K:
惠普的 机器  休眠电路坏掉的 很多
我碰到了 好几个

不过这款机子是休眠开关检测电路有了问题,而不是休眠开关本身损坏所致

网友:
厉害能做我师傅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提供给EC 吧

S5电压不提供给EC

网友:
引用 网友G:
3 5V供电芯片 你指的是待机芯片吗

产生3.3V和5V的PWM电源芯片,有时候就是待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是提供南桥待机休眠的吧

S5电压就是给待机时的南桥提供电压的

网友:
思路清晰  赞一个

网友:
休眠导致的不触发。。。

网友:
路过学习的也多知道的一个信号,

网友:
这东西坏了真tmd让人蛋疼,,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理论很强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52979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正是我想要的,顶一个

网友:
不过还是有点想不通LID会影响不开机,迷。。。。

网友:
电容短路 休眠不正常 导致不触发?

网友:
休眠开关信号 一般在休眠开关上 吧 笔记本的屏关上屏就会碰到此开关 吧休眠信号拉低 关闭s5on信号  3 5 v
不输出 笔记本处于休眠状态 再次按开机键 s5on信号重新输出  开启35v 电压

网友:
早上刚上完课 让我重温了一次

网友:
不太懂。。求解释啊!!

网友(2013-07-28):
哦,应该是C65软击穿,导致LID信号不正常,EC不出S5—ON信号,后面不出3V.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