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展开的时候灰屏 望大侠指点

楼主(2013-05-23):
华硕P5P41T LE 进PE灰屏然后换WIN7PE防蓝屏可以进去然后装系统展开的时候又是灰屏,以为是显卡问题就换块显卡再装系统还是老样子。系统也换几个试了还不不行               求大侠指点     小弟谢过了。。。

网友:
你做系统 别装显卡驱动试试   如果正常进系统 下个官方驱动

网友A:
主板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B:
什么是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灰屏?

是叫有背光没显示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板电容的问题吧

电容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没有问题的

在装的过程中,与硬盘中断连接了,有可能主板电压不稳定导致的

网友:
关注中,希望大神出现

网友:
将硬盘的主引导记录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