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 不触发

楼主(2013-05-23):
HP540 拆开51120和IO都有进水  清理干净 没有短线,上电自动触发亮机
装coms电池
装开关不触发  待机正常  刷过BIOS   自动触发一切正常   求助

网友:
看看开关是不是进水了或有阻值了  不装开关板  自动触发后手动关机  拔下电源 在插上看还自动触发不?(装COMS电池)

网友:
开关没进水  有电压
自动触发后 开关管不了机

网友:
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电池旁边是不是有个电容漏电

网友:
换开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