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53不触发痛苦维修

楼主(2013-05-23):
    东芝M353,蓝板,北桥GM45,客户送来时不触发,说是用着就不开机了,给客户报价后拆机,裸板测,各电感处无短路,稳压电源无待机电流,待机有3VPCU,5VPCU,开关板有nbswon#有3V,DNBSWON#3v,EC AVcc 3.3V,VCC1-5 3.3V,ACIN 3.01V,LID591 3.3V,D/C# 0V,按开关时有高低高跳变,RSMRST#为3.3V,S5—_ON 3.3V,不触发,后换南桥2个,不触发。
    后测试发现,按开关时,EcpWROK为0V.
   再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请大家指导

网友:
EC,南桥都换过,无果

网友:
板号多少   楼主有图纸吗传上来  大家帮你研究下

网友A:
BIOS程序问题也会不触发的

网友:
又是台坑爹机啊兄弟慢慢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程序问题也会不触发的

BIOS,还没有刷,明天试试

网友:
RSMRST# 已经发出,但是ecpwrgd为低电平,是不是EC有问题?

网友:
板子是GM45的,

网友:
RSMRST#有3.3v,   PM_RSMRST#_R 0V,,,是不是这个的问题,我人为的把q515 1和3脚边起来,可以触发了,但是到0.2几掉电,有新的进展,同时南桥发出SUSB#,SUSC#

网友:
RSMRST#到南桥的信号

网友B:
楼主刷BIOS机器好没啊

网友C:
看EC和南桥的晶振正常不。BIOS 刷过没?PM_RSMRST_R你动手后有触发应该就是这个问题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刷BIOS机器好没啊

没刷BIOS,感觉跟BIOS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EC和南桥的晶振正常不。BIOS 刷过没?PM_RSMRST_R你动手后有触发应该就是这个问题才对。

EC,和南桥的晶振都换过了,呵呵,谐振电容也换啦,我把Q515,,1。3脚连起来了,可以开机了,但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 Q515短接起来的话如果 还掉电 的话  肯定 RSMRST的电路后级负载电路 有短路的地方 可以用烧鸡法或飞线 ...

直接烧的话,烧各路电压吗?

网友:
电流0。2几掉,CPU供电的可能性大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刷BIOS,感觉跟BIOS无关

io到南桥的PWRBTN有动作吗?

网友:
CPU电压出来了,0.9V正常不?CPU 电源好信号DELAY_VR_PWRGOOD 3.3V,VR_PWRGD_CK410#  0V 是不是这个信号不正常

网友:
版主出来帮一下

网友:
R282 好像没有安装吧 看看板上有没这个 烧鸡

网友:
东芝的确实不好搞啊,有的不装CPU也会不触发

网友:
没修好返给客户了,

网友:
还没有搞定么~  留名  等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