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at Wall M932 18.5的屏不显示

楼主(2013-05-23):
Great Wall M932 18.5的屏开机不显示,背光亮,按开关键没有用,但是拔下电源线再插上有时显示一半, 有时不显示,有时就能正常显示了,再关机又是如此。求助、、、、、、、

网友:
写过个程序看看

网友:
按键没反应 一般都是驱动板的问题,重点muc程序的事情

网友:
给你一个数据 自己写上去看看

M932 TSUM1PR-LF HT185WX1-100.zip